三菱GTD2安装问题

楼主(2017-10-26):
以前安装过多次,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我装的GT WORK3 没有啥问题

网友B:
是安装包有问题?尝试换一下其他安装包。 觉得WIN安装工程软件好麻烦特别是低版本和没有专门适配的软件

网友C:
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D:
系统的锅,换win7或者xp。win10早期版本也许可以,新版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