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各位好,有个选型的问题需要请教。

设备一共有38个伺服电机,14个步进电机,目前选用的CPU是三菱的Q04UDEH,
轴卡的选用,请问有什么合适的推荐吗?

网友A:
Q04UDEH+1个Q173DS+38个三菱SSCNET伺服+2个QD70P8

楼主:
Q173DS的编程语言是不是SFC,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和QD77相比,如何?
引用 网友A:
Q04UDEH+1个Q173DS+38个三菱SSCNET伺服+2个QD70P8

网友B:
一个173是不够的,只有32轴,而且只有三菱的B系列伺服才能用,用脉冲的话最便宜的话全用QD70P8,一个8轴,7个QD70P8就行了,56轴。

楼主:
关于QD70P8轴卡,之前有用过,但是功能比较少,控制步进勉强可以,控制伺服的话,就少了很多辅助功能了,比如OPR重试和电子齿轮。

引用 网友B:
一个173是不够的,只有32轴,而且只有三菱的B系列伺服才能用,用脉冲的话最便宜的话全用QD70P8,一个8轴,7个QD70P8就行了,56轴。

网友B:
用三菱伺服就用B系列,sscnet总线的。QD77MS16,Q173DS等,只要你用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