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各位大神,我用一台FX3U PLC控制一个伺服运行,在测试程序中运行正常,在主程序中运行就会使伺服电机原点偏移,观察时有如下差异:测试程序 中使用时间来控制PLC发送定位脉冲200毫秒内发送9000个脉冲,能够完成,而将测试程序完全复制于主程序中运行时,则需要350毫秒以上,若不运行主程序,原点不发生偏移,但若全部运行主程序,则会发生原点偏移,真搞不清是什么鬼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程序问题
鉴定完毕
吧程序上传 看下
真诚感谢!我实在是看不出来程序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是把测试程序复制到主程序里,这时若单独运行测试程序,不会有问题,但若进行联动工作,问题就来了,其实联动时我也只是动了一个电磁阀控制冲床电机的离合器而已,冲床一运行,有一个编码器连接到PLC上,就这么简单。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用时间里来控制发送脉冲数是何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会不会 PLC程序增加扫描周期变长引起的

网友D:
用时间来控制发脉冲数,这个是有含糊的地方。本来几百毫秒这个不是很准确的。这个搞法有些欠缺。

网友E:
程序长短会影响扫描周期。  但楼主的情况,如果是为了发脉冲,有很多指令很准确。 估计是指令使用不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程序长短会影响扫描周期。  但楼主的情况,如果是为了发脉冲,有很多指令很准确。 估计是指令使用不当。

赞一个,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