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理论上来讲,D70在第二次循环后变化为1后值不变的呀!求解释,但是模拟的时候值一直在加一呀?

网友A:
INC每一个扫描周期都加一次
如果INCP就是条件成立后只加一次

网友B:
每个扫描周期d70=d70=0,d70=d70=1,d70=d70=2……所以每个扫描周期d70都会+1,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把mov k0 z0  改成mov k1 z0应该可以变成楼主说的那样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C:
此程序的症结 MOV K0 Z0
不要说for循环  for循环是周期内的事情 我说的是一个个的周期
每次周期 Z0都=0 你说d70z0是不是就是D70? 是D70就加1很正常 Z0瞬间(周期内)就变成了43了
在单周期内 D70是不变的 下一个周期呢 在下一个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正,这段程序,要么Z0=1要么就是D71Z0=D70时候在INC加一,同时更正下二楼管理员的回复,INCP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正,这段程序,要么Z0=1要么就是D71Z0=D70时候在INC加一,同时更正下二楼管理员的回复,INCP是不行的!

搞笑,自己没明白什么问题,说2楼不对,自己云里雾里,程序写得就不行!再回去看书面壁思过吧!

网友E:
楼主对Plc 循环扫描工作方式不熟啊。
Inc z0后,
回到上面Mov k0 z0,
这样Z0永远是0,
D70Z0不就还是D70
充耳不闻

网友F:
呃,总感觉有问题

网友G:
先说第一个扫描周期,第一行Z0为0,执行到第二行,进行43次循环,第0次循环时,执行到第三行,此时由于Z0为0,所以条件= D70Z0 D70其实就是= D70 D70,显然条件是成立的,所以INC D70就会加1,也就是 D70为1,之后执行第四行,Z0自加为1(Z0为1),,接着执行到第五行NEXT,但是由于没有达到43次,所以再循环到第三行,(Z0=1)条件= D70Z0 D70其实就是=D71 D70,由于D70为1,D71为0(如果程序没有对D71赋值),显然条件不成立,不执行INC D70,D70还是1;之后执行第四行,Z0自加为1(Z0为2),接着执行到第五行NEXT,但是由于没有达到43次,所以再循环到第三行,、、、、、、、、、之后都是不成立,等到执行完循环43次后;D0还是为1,Z0为43,程序执行完NEXT结束一个扫描周期
之后到第二个扫描周期,第一行还是Z0为0,跟第一个扫描周期类似,由于进入循环的第0次时,Z0为0,所以必定=D70Z0 D70条件成立,D70自加1,也就是变成2;其后周期同理会加1;模拟器的扫描周期为100ms,所以一秒加十次。

网友G:
其实这个程序Z0和循环的作用基本上算是多余。由于D70等于本身,所以Z0=0时,加1,Z0不等于0时,D71-D112里的值不等于D70里的值,可以把程序简单化简为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笑,自己没明白什么问题,说2楼不对,自己云里雾里,程序写得就不行!再回去看书面壁思过吧!

大神,我是小弟呀,我只想告诉你我这样模拟对吗?莫非三菱的软件有问题呀?求解释???

网友G:
由于一个扫描周期内,都会存在INC D70条件成立,所以首先D70自加,之后INC D70条件不成立,不自加,这样一个周期内INC条件会有OFF编程ON又变成OFF;所以即使INC D70变为INCP 70,还是会每个周期加1

网友G:
所以二楼说的不完全对。因为在一个周期内条件不会一致成立,所以即使加脉冲化P也是会累加

网友G:
第5楼w45062099是不加思索或者没有分析验证,说得太绝对。程序初一看,会误认为是INC D70 条件会一直成立,认为加脉冲化P会只执行一次累加,实际上由于一个周期内存在OFF到ON到OFF,所以加脉冲化还是会每个周期累加一次,所以认为是等效于于SM400 INCP D70 是不对的。

楼主:
作为小弟,我觉得有些大神,就是在哪里自以为是,装作很牛逼的样子,在那里很不服气的说搞笑哦!!!我很郁闷了,其实大家的指正我很愿意接受,但是那些嘲笑的人我觉得没法接受,你可以指正,可以告诉我怎么理解,可以提供你的思路,不要去嘲笑别人!再说你也不是很牛逼!我也没有看见你在论坛发过啥很牛逼的帖子,让大家佩服呀!

网友F:
我觉得并不是循环内一直在加,而是你的SM400一直在,循环完一次又一次,自然你模拟看到的D70的值一直在加。你要看出结果,循环完一次就复位掉SM400

网友G:
循环内没有一直在加,是每一次扫描周期开始后,第一次进入循环时累加一次,也就是Z0=0时累加一次

网友H:
PLC的程序是从头到尾不断的重复执行的,和电脑上C语言之类的不一样。
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Z0=0,然后在for循环内,D70只累加了一次;
但到了第二个扫描周期,Z0又重新等于0,然后开始for循环,D70又累加了一次;
所以应该是第一个MOV指令改为脉冲形式,这样后面的扫描周期里就不会使Z0一直变0了。

网友I:
玩这个的目的是什么?练习什么指令,或者到达什么效果。光光是程序,说明不了,成功和失败。不过这么看是失败了。虽然不知道目的。程序有问题改就是。又是for又是变址,又是inc,这些都是常见的指令。扫描时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先用土方法解决问题。然后再用高级指令精妙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