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切割直径的快--慢--快渐渐变速控制

楼主(2017-10-27):
要求:切割直径380MM的物体,一分钟切断,实现快--慢--快渐渐变速。
进刀动力: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
求老师们!要用应用程序的那几个命令?

网友A:
什么控制器

楼主:
FX3U-32MT

网友B:
FX3U-32MT两轴同动、。??

楼主:
单轴,控制工进的

网友A:
你问的很让人误解
你说切圆的物体 以为是圆形切割 画圆 画圆是要圆形插补的
搞了半天就是直线切 切的过程中变换速度 是这样吗?

网友C:
关于单轴的变速控制,我用QD77MS16轴卡控制伺服电机时,有用过。
这个功能是“速度更改功能”,在手册中有详细介绍,具体如下:
我写了一个简化的使用程序,如下图所示,其中在进行位置控制的轴运动过程中,当M80接通时,运行速度变更为1000,当M81接通时,运行速度变更为10000,这不是完成的程序,详细逻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补全。

楼主:
非常感谢“人工的智能”老师的回帖!
要实现快---慢---快的圆滑过渡,是不是需要很多步程序?

网友D:
FX系列的能够中间变速的脉冲指令 只有一个PLSV指令 名字就叫可变速脉冲输出 PLSV D0 Y0 Y4 中间D0你可以负值改变速度

网友E:
简单啊,你先算好曲线,平滑一般用三角函数吧。先做好曲线,三角函数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F:
本体变速定位没有的。当然plsv是可以变速,但那不叫定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体变速定位没有的。当然plsv是可以变速,但那不叫定位。
确实,PLSV不是定位指令,只是可变速脉冲输出,单用这条指令是没办法做到准确定位的。
但是可以监控D8340结合PLSV来实现。
如果对停止位置的要求不是那么严,直接装个限位开关就能简单解决。

网友H:
还可以采用连续轨迹进行处理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