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画面跳转密码设置

楼主(2017-10-27):
请问下触摸屏里怎么设置让在当前画面(按当前画面的某个按钮)转到另一个画面是需要密码输入才可以进入?
应该如何设置,请教

网友A:
通用设置---安全设置---密码设置

楼主:
那怎么设置特定的画面需要密码呢

网友B:
某个特定的画面安全级别特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用脚本写
签名个鬼

网友D:
密码设置要跳转的画面等级+1 按钮设置跳转画面 就可以了

网友E:
设定画面安全级别就可以了,相当方便。

网友F:
可以的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