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7):
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个小项目

一个产品测量它的拉力或者说是插拔力,我如何去测量

用什么仪器可以做到,我需要用到PLC判定它的压力大小来确定它的好坏,

也就是说必须有信号给PLC。无论是开关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请各位老师,大神们给点意见。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没做过,倒是听到很多人搞过,用拉力传感器带模拟量输出的接plc的ad模块运算

楼主:
谢谢,我在淘宝网上找找看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检查伺服的转矩输出就是代表力的大小了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3楼你的这种方法太贵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可以的 ,你用一带可调行程气缸,再搞个压力传感器带拉环 测拉力的,加个变送器。
大师,推荐个品牌吧
如何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你用一带可调行程气缸,再搞个压力传感器带拉环 测拉力的,加个变送器。

   我就做过一台这样的拉力测试机!简单实用!
大师,推荐个品牌吧
如何配置
让我学学

网友C:
SMC 亚德客,星辰。德力西

网友E:
Kistler 有这样的专业套装设备,你可以咨询一下,也不便宜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F:
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棉线还是铁线?棉线只有张力了。用个重坨拉个检测元件。铁线的张力和推力靠轧制电流来计算的。比较tu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棉线还是铁线?棉线只有张力了。用个重坨拉个检测元件。铁线的张力和推力靠轧制电流来计算的。比较tu复杂。

塑胶件检测推拉力
就是一个塑胶件装入另一个塑胶件
检测需要多大的力把它推出来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用力称重的电桥模块试一下,可以压也可以拉

网友H:
有两种做法:
1.PLC+拉压力传感器,但是局限于PLC的采样速度,通常这种做法精度和速度并不高。
2.工控机+采集卡+拉压力传感器,这种做法精度和速度都可以。

网友I:
长见识了

网友J:
不是又这样的设备买的吗,拉力测试仪,成品的

网友K:
我以前做过差不多的项目,是测试玩具车的啤车轮的拉力的,也是用一个拉力测试仪送信号入PLC来做,动力是用步进马达来拉。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