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人機界面 屏幕保護

楼主(2017-10-27):
三菱的人機界面 現在是屏幕常亮,設備在客戶廠,想問不修改程式,在人機上可以調嗎? 例如10分鐘關閉屏幕!人機型號 GS2110-WYBD

网友A:
这个在屏幕里面不是有一个光亮设置的嘛,可以设置多少时间后没有人点击,自动就黑了,跟手机的锁屏一样的

网友B:
关掉背光灯,发那科的数控有的,纬纶通的也有。不需要经常看屏幕信息,不经常点屏幕的可以这样搞屏保。

网友C:
下载积分:+1(peilei1031)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15704]

网友E:
这个要看你屏的程序写入时有没有勾选实用菜单调用键,有选的话只要按住屏左上角2-3秒就会进入设定画面里面找下就行,没选只有通过联机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