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2DCPU如何上传程序?

楼主(2017-10-27):
MT—developer的上传和下载,硬件是Q04UDEHCPU,Q172DCPU,现在不知怎么下载Q172Dcpu里的程序,高手请指点,怎样设置传输设置

网友A:
和另外一个QCPU挂到基板上 最好是原来的基板 和上面的CPU一起 也可以把所有的程序读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另外一个QCPU挂到基板上 最好是原来的基板 和上面的CPU一起 也可以把所有的程序读取出来
是在一块基板上的。直接在Q04上上传吗?

网友B(2018-04-05):
需要安装MT ,是运动控制程序,如果没弄过要下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