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第三方485通讯

楼主(2017-10-28):
台达屏DOP-B07S411和一台仪器485通讯,但是我看了台达触摸屏的W地址是从W40001开始的,填写其他会报错,但是我第三方设备是50000地址开始的,这怎么处理啊,他们是怎么对应起来的,通讯数据格式波特率地址都设置好了的没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看键盘就知道是让你输入十六进制不是十进制,超限了

楼主:
那请教一下,我想读取写入超声波里面54004的值,台达屏的地址应该怎么设才对应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写在子宏里面的

楼主:
可以简单的写宏,但是不知道怎么对应的去写,直接在宏里面把内部寄存器的值直接赋值给我需要的目标地址H54004?能给个例子么

楼主:
我查过台达的地址是40001打头的,我这边机器的地址是50001打头的,这个怎么对应呢。求台达的触摸屏大神指点

楼主:
台达的客服咨询还要个什么序列号,没办法,我查了我需要的485地址,有一个是4x-10是一个字需要写入,还有一个1x-10应该是一个位,需要读出来做指示灯,但是在MODBUS-RUT-MASTER模式下,台达的地址只有一个W,而且只能输入40000打头的地址才有效,不知道是药填多少才能和我的4x-10还有位指示1x-10对应,有台达触摸屏牛人指点一下。

网友C:
把50000減40001後的值輸入試試看
你把你的LINK2那個連接設定貼出來看一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选择Modbus RTU Hex Address (Master) 地址RW36B3试一下

网友E(2017-12-06):
第1个地址是40001,对应你仪表的地址是50000,现在你要读54004这个地址,你应设为W44005;最好用ModSan32软件测试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输入图片示例,MODSAN32图片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MODsan32图片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第1个地址是40001,对应你仪表的地址是50000,现在你要读54004这个地址,你应设为W44005;最好用ModSan32软件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