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海泰克人机同时显示两条报警该怎么做?

楼主(2017-10-28):
各位大佬, 刚接触hitech 的人机, 发现他的报警是用D区D100,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我有3个报警, 在多个报警触发时要能同时显示报警信息, 根据排列组合我要设置7个值?
还是我对这个报警的理解有误?
比如报警5, 对应的是D100.5=1 呢 还是D100=5?

网友A(2017-12-07):
你可以用M区做报警,这样简单点,比方说报警区域为WM200,触发M200是报警信息1,触发M201是报警信息2,以此类推,同时触发几个,就会显示几个。

网友B(2018-01-30):
海泰克现在用的人很少了吧.基本都被维纶取代了....

网友C(2021-04-12):
海泰客用的不少啊,威纶屏太麻烦,还是海泰客组态友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