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用一个触摸屏的按键直接控制PLC输出点,按下时,Y输出点接通,松开时,Y输出点断开,我这样编为什么按键有时候可以控制输出点,有时候却不行呢?

网友A:
信号线带屏蔽吗 是否接地?

网友B:
选择周期执行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真诚感谢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周期执行

    谢谢你的指点,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维纶屏宏程序扫描周期很长,这么长的程序估计要0.5S以上,如果下面这样做简单,周期也短
    bool a1,a2
    GetData(a1,"Local HMI" ,LB,4,1)
    SetData(a1,"Panasonic FP/KW" ,Y,F,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纶屏宏程序扫描周期很长,这么长的程序估计要0.5S以上,如果下面这样做简单,周期也短
    bool a1,a2
    GetData(a1,"Local HMI" ,LB,4,1)
    SetData(a1,"Panasonic FP/KW" ,Y,F,1)

    试了下,这段宏指令简单多了,也能达到效果,就是有点不解,第一行为什么要写bool a1,a2呢, 这个a2好像用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