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变址指令,位元件的变址如何使用

楼主(2017-10-28):
各位大佬, 现想把S100-S250中ON 的值对应送到D100;
比如S100=1; 那么D100=1;
S101=1; 那么D100=2;
S102=1;那么D100=3;
S100-S250全部为0, D100也为0;
只知道肯定要用到循环但是不知道变址指令对位元件怎么操作...
要实现这一的效果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你的S100-S250会出现同事ON的情况吗?
如果会,那就糟了

网友B:
Fx2n很困難,Q比較容易。
1.在每一行加入位置。
S100
--||------------[MOV K100 D100]
2.用 ENCO看看。
Fx2n变址指令,位元件的变址如何使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