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下台达B2伺服驱动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10-28):
1.设置P2-22位05,改变P1-54的参数。当脉冲完成是PLC上的X信号灯会灭;
2.使用M8340来反馈脉冲执行完成;
比较这两种方式,那种的时短?相差多少?

网友A:
M8340是一个扫描周期,WDT一般出厂是固定的,可以调。伺服反馈的,谁知道他的运算周期是多少,还有那个脉冲除非你用中断捕捉,不然过PLC还是得要一个扫描周期。但是一般都是用M8340,你要是要求高就用伺服反馈吧。这就像用PLC自己的位置脉冲和去读取伺服的位置脉冲一个道理。
谢谢了

楼主:
分别怎样操作这两种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