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脉冲输出端口控制多套伺服电机??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17-10-28):
有没有兄弟有一组脉冲输出端口去控制多台伺服电机呢??这样可否能同时控制伺服正常运转呢?

网友A:
计算好电流,驱动器才不知道你控制了几个呢

网友B:
分段控制可以,要么用晶体管当开关分多路切换,要么就用使能控制不动的电机,要动的时候再切换。不过没有人这么做的。

网友C:
理论是脉冲输出的电流应该可以带多台,不过没有试验过。

网友D:
带过两台,正常运行,同步会出问题

网友E:
带过两台,PLC的控制卡的都用过,基本没啥问题
一组脉冲输出端口控制多套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