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加工设备用的PLC比较多,并且多有支持RS-232通讯端口空余。我想用ADAM-4571转串口连接至PLC的RS-232口,
目的是想通过ADAM-4571组成网络以便生产部实时读取加工数量。不知道这个需要这样组态及ADAM-4571的具体设置需要这样做?还请高人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安装好软件,设置好IP,然后设置为虚拟串口,就等于一个串口。
还有就是4571,价格不便宜,可能比你买一个模块便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软件,设置好IP,然后设置为虚拟串口,就等于一个串口。
还有就是4571,价格不便宜,可能比你买一个模块便宜不了。

价格方面不考虑我只考虑达到功能和使用要求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方面不考虑我只考虑达到功能和使用要求就行!

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PLC增加其他通讯模块,如以太网之类,比这个模块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PLC增加其他通讯模块,如以太网之类,比这个模块更方便。

目前手头有很多ADAM-4571模块想把它用起来!

网友B(2021-05-19):
学会了怎么使用了吗?
工控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