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程序改进的思路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7-10-28):
问一下各位,一个程序有A(排气真空)B(脱脂工艺)CD四个工序。
如何编程使得 当机器运行B工序时由于异常导致停机(假设不断电的情况下),
这时候人机界面可以让客户选择 是否进行脱脂再处理。
(即排除异常之后,机器再进行运转工作时,跳过A工序直接进入B工序)
不胜感激,如果可以的话 能否留个微信

网友A:
你把停机但是流程不停,或者流程停下,选择跳过A流程,不是都可以的吗?

网友B(2018-01-03):
异常停机触发报警然后直接进入手动模式,若需要再次使用自动状态,先在屏幕上点击自动才可以自动运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每个工站单独做个 启用/禁用的开关来选择,这样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