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请教各位:在进行定位模块的测试时,里面可以对定位数据进行测试,也可以进行JOG测试,但是我在测试时,点JOG正/反,电机可以运行,点回机械原点,电机也可以运行,但是我想我对定位数据进行测试时,就会出现524的报错(控制方式设置出错。(检查内容:· 控制方式的设置值超出了范围。· 在连续定位控制、连续轨迹控制中连续执行时控制轴数或插补对象轴与前数据不相同。· 在无配线模式中进行了机械原点复归、高速原点复归、速度·位置以及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在数据No.600的控制方式中设置了NOP指令。· 在缓冲存储器地址1906(禁止使用区)中设置了0以外。))。
      我又仔细查了一下,感觉这里面都没有问题。下面是我设置的一些参数。后来我又把里面的程序全部删掉,只留了参数和定位数据,PLC内存格式化,全部重来一次,都不行,还是报524的错,真叫人一个头大。
      唉,这么个问题,我都搞了一整天了,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大伙儿帮帮忙,看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M代码不设置试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写条指令,LD SM400,MOV H190  U0\G2000,看你用那个轴,轴1是U0\G2000 ,2 U0\G8000,3 U0\G14000, 4 U0\G20000

网友C(2018-07-27):
今天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否告知是怎么处理的,万分感谢!

网友D:
可以直接问三菱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