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7-10-28):
用了七年的电脑罢工了,买新的计划5000左右,
看了好多都没看到合适的,
选了三款,大家给点意见,看买哪一款合适?
或者是有没有其它好的推荐,
主要是编程,到外面去调试。谢谢!

网友A:
如果纯编程的话,好像真用不着很好的电脑,个人看法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0760) 热心助人!

网友B:
    15.6c寸太大出差调试不建议购买,我现在用的是x250

网友C:
    买个工业计算机耐用耐摔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如果你不用西门子博途等特大软件的话买个三四千的就行了,如果用博途,买第一款吧
  • 下载积分:+1(0760) 热心助人!

网友E:
    做程式买好一点的电脑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工业计算机耐用耐摔

    就是想学习s7-1200,要装博途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纯编程的话,好像真用不着很好的电脑,个人看法

    确实是这样,不过好像现在14寸的电脑很少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在联想专卖店买了IBM的L470

    i5-7200u+8g+128g+500g

    这个型号很少见,不知好不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在联想专卖店买了IBM的L470

    i5-7200u+8g+128g+500g

    这个型号很少见,不知好不好?

    有这款吗,我只知道T470的还有E470的,
    应该可以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T系列真的算是皮实耐摔,算是专门去现场项目的神机

网友H:
    我用的Thinkpad E470,还可以

楼主:
L470这种是企业定制款。

网友I:
装TIA,选第一,128的ssd偏小一点点,8g 内存也小了一点点。
先用用着,内存便宜了加一个8g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TIA,选第一,128的ssd偏小一点点,8g 内存也小了一点点。
先用用着,内存便宜了加一个8g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8g内存要800多

本来计划5000块的,买这个已经大大超标了

网友J:
到现场15寸的本子感觉有点大哟。你这几款都不建议,建议首选当然是联想thinkpad T系列,再则是X系列,E系列不建议。如果预算吃紧,建议降低到联想昭阳K系列,或E系列。
到现场不单独是带本本,还有一堆连接线、顺手的工具、伞、茶杯、小手电(手机不能替代)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笔记本如果太大了,真心遭罪,除非你都是自己开车。
西门子软件的事,我觉得主要工作还是要留给PC机来干,对现场笔记本的要求不应该过高,能跑得动就可以了,修修改改不成问题就行。
我第一台本是工控神器,14寸戴尔D630,我觉得只要是那个时代过来的工程师,基本是标配D630。后来用12寸的联想X60,跑现场舒服多了,体积小,重量轻,到现在都还是我的主要兵器。还用过联想昭阳E43A,10年前8200大洋,也跑过现场,现在拿回家用,钢钢的。还捡了台13寸的HP 4321,主要办公室用。
我对现场本本的感觉就是,一定要皮实耐用,尽量金属(或碳纤维)A壳,性能只要跑得动就好,体积要小,12寸最好,不要超过14寸为好。

网友I:
呵呵,用过西门子TIA的才会明白电脑配置的重要性。当然,不嫌慢的话老电脑也可以用,就像手机一样,5年前的也能用,无非是卡,慢慢等。

网友K:
做这行的要准备3台电脑,一台装XP SP2  一台装WIN7   再买一台装WIN10

网友L:
买个6000块钱左右的,加个内存,装个虚拟机,什么系统都有了。
QQ: 2490453455
jianming

网友M:
楼主那几款CPU太差了,贵在显卡,但是你只是编程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显卡,把钱放在CPU上。外出调试真的不建议15寸以上,14寸可以,最佳13寸。我个人推荐,二手的14寸联想T440或者T450,13寸联想X230,X240或者X250,都要标压的I7,再上个固态硬盘。价钱不贵,性能还比楼主选那几款强很多
jianming

网友M:
还不清楚的可以站内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