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8):
485通讯

网友A:
哪里?温控器支持modbus吗,支持的话我换个模块给你轻松搞定,当然收费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支持modbusrtu,不过我这只有QJ71c24n,不想换模块

网友B:
QJ71c24n是可以安装modbusrtu协议的,

新建工程,加个智能功能模块

安装位置根据硬件实际情况设定,此处注意起始XY地址。

双击开关设置

CH2设置如下,数据位:8。停止位:2。协议:通信协议 速度设置:与子站设一样。其它不变

双击各种控制指定

CH2设置下找到,通信控制指定用,响应返回设置为响应返回禁止

点击软件中的——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串行通信模块

新建

出现窗口,点击添加

选择,协议名一项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制造商:schneider Electric  型号:MODBUS   协议的功能码:此处我们选择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03,

点击确定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继续添加协议

点击:编辑——软元件批量设置

输入起始软元件号(如D1000)

点击:工具——设置软元件一览显示,会看到通信用到的一些软元件的设置
D1000:外部设备的MODBUS地址
D1001:外部设备数据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D1002:读取的数据个数

点击:在线——模块写入,选择正确模块写入,写入完成后,会弹出提示框

G.CPRTCL指令说明:

Un:模块开始IO信号(智能模块的起始XY地址四位中的中间两位,如0060)
n1: 通信端口号(CH1:设置1,CH2:设置2)
n2: 连续执行的协议个数
(S):控制数据保存的起始地址 (我们设置D0)D0=执行结果  D0+1=执行数结果  D0+2到D0+9=执行协议编号指定  D0+10到D0+17=校验一致接收数据包编号
(D):通信结束时ON的标志位

  • 下载积分:+5(1151847703) 好人呐

网友C:
    这个可以用无协议通讯,很简单,我好像做过DTB的例子,
    搜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