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梯形图错了  求解 FX3u-32MRES-A.rar (169 K) 下载次数:47

网友A:
No.    结果    数据名    分类    内容    错误代码
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2)    C9319
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3)    C9319
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4)    C9319
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5)    C9319
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6)    C9319
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7)    C9319
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8)    C9319
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69)    C9319
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2070)    C9319
1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3978)    C9319
1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3979)    C9319
1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指令代码异常。(步No.3982)    C9319
1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梯形图创建错误。(步No.2053)    C9322
1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梯形图创建错误。(步No.3966)    C9322
1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1)    C9300
1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    C9300
1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1843)    C9300
1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1871)    C9300
1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1866)    C9300
2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1879)    C9300
2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129)    C9300
2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320)    C9300
2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351)    C9300
2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365)    C9300
2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376)    C9300
2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22'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674)    C9300
2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22'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692)    C9300
2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22'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699)    C9300
2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89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258)    C9300
3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89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765)    C9300
3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788)    C9300
3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818)    C9300
3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13'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884)    C9300
3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13'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902)    C9300
3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13'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909)    C9300
3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89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980)    C9300
3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003)    C9300
3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507'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815)    C9300
3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507'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030)    C9300
4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033)    C9300
4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314)    C9300
4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097)    C9300
4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4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324)    C9300
4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4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124)    C9300
4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202)    C9300
4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245)    C9300
4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5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254)    C9300
4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5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281)    C9300
4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11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290)    C9300
5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11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286)    C9300
5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607)    C9300
5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501'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652)    C9300
5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501'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690)    C9300
5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3'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165)    C9300
5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3'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972)    C9300
5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264)    C9300
5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976)    C9300
5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2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273)    C9300
5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2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984)    C9300
6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2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024)    C9300
6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5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030)    C9300
6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21'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052)    C9300
6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21'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082)    C9300
6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3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155)    C9300
6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3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092)    C9300
6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3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129)    C9300
6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5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372)    C9300
6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5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390)    C9300
6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5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397)    C9300
7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4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702)    C9300
7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4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720)    C9300
7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4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727)    C9300
7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6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454)    C9300
7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6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784)    C9300
7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89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830)    C9300
7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853)    C9300
7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507'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872)    C9300
7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875)    C9300
7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2'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937)    C9300
8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2'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970)    C9300
8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867)    C9300
8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4'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041)    C9300
8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054)    C9300
8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065)    C9300
8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5'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889)    C9300
8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5'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072)    C9300
8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907)    C9300
8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095)    C9300
8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105)    C9300
9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116)    C9300
9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7'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3929)    C9300
9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T77'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123)    C9300
9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1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082)    C9300
9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1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127)    C9300
9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3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152)    C9300
9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412)    C9300
9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427)    C9300
9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537)    C9300
9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541)    C9300
10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545)    C9300
10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1008'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900)    C9300
10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1008'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928)    C9300
10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2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587)    C9300
10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3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608)    C9300
10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31'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4142)    C9300
10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31'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637)    C9300
10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448)    C9300
10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6'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664)    C9300
10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8'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500)    C9300
11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8'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681)    C9300
11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618)    C9300
11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10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709)    C9300
11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752)    C9300
11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753)    C9300
11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755)    C9300
11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99'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6770)    C9300
11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603'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139)    C9300
11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603'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165)    C9300
11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6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037)    C9300
12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6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276)    C9300
12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694)    C9300
12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747)    C9300
12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Y0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5264)    C9300
124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Y0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786)    C9300
125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2251)    C9300
126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828)    C9300
127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1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697)    C9300
128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91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857)    C9300
129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Y00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896)    C9300
130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808'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787)    C9300
131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M808'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897)    C9300
132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S20'为双线圈。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请修改程序。(步No.8938)    C9300
133    Error    MAIN    程序检查    软元件错误。(步No.2044)    C9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