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

输入一个数字  转成 8421号  对应 4个输出,,不知道怎么弄,我写的程序好像有问题
请教一下怎么弄

网友A:
ld sm0.0   mov vb100 qb0

网友B:
直接用2#11111111, 8位对应一个字节,或者用2楼的方法,用VB100赋值给QB2

楼主:
感谢 楼上的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