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原点回归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7-10-29):
使用FX5U原点回归指令,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好近点和原点信号之后,如图所示
,然后使用FX5的原点回归指令 如图
。当原点定位好之后,又使用原点方向相反的FX3兼容清零指令如图
,就是这条指令是按参数设置的原点信号,还是按程序设置的原点信号。

网友A:
手册上说只能使用参数中设置的软元件,你可以试下这样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B:
手册介绍不是非常详细吗?
下载积分:+5(tmpowerplc) 感谢分享!

网友C(2018-05-19):
引用 网友B:
手册介绍不是非常详细吗?
很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D:
参数启用后,就是参数有用,程序写的不同就改程序,不用纠结吧。
大概大概

网友E:
一般不用固用的回原方式,自己写,想怎么回就怎么回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