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9):
请问各位老师,我想用三菱plc测电流,用电流变送器接到1AD,然后怎转换成触摸屏可以看的电流呢,谢谢

网友A:
有相对应的模拟量手册

网友B:
一般模拟量只会用到FROM和TO这2个指令 用到这个  你需要知道缓存区的定义 这个需要查手册  至于触摸屏想看到什么数据 就看你自己怎么处理了

网友C:
没有1AD这种型号,有FX0N-3A、FX1N-2AD、FX2N-2AD、4AD、8AD、5A、FX3U-4AD、8AD等。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编程方法。这些模块有共同点:读取模拟量转换成的数字值,存储在某个D寄存器,用GT Work3软件在画面上创建一个数值输出,显示这个D寄存器的数据。如果要显示电流,需要根据AD转换特性,通过计算把数据转换成电流值。不同的模块,AD转换特性是不同的。例如,某个模块的AD特性是0-20mA/0-4000,那么1mA电流的转换值就是200,假设读取的数字值是800,那么测量的电流值就是800/200=4mA。

网友D:
确实没听过1AD。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用模拟量端口作为检测口吧,你好像在工控网提出这个问题啊,难道你没看回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