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10-29):
如图1和2.三菱J3-10B和QD75MH4在works2中用计数型1或者近点狗回原点方式时,一碰到限位就报警,可是我回原点重试已经设置为1了,该报警还是报警,该如何解决,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参数有没有下载到PLC

网友B:
是不是正负逻辑搞反了
我都是设置为正逻辑,常开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那你传感器接的是常闭还是常开的
三个都是常开的PRT08-2DO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正负极限接反了
应该没有,因为对调过,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