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近点狗和零点信号求教

楼主(2017-10-29):
如何,在works2中,监视定位模块QD75MH时当近点狗亮后果一会儿零点信号才会亮,好像说是零点信号就是电机编码器中的Z脉冲,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零点信号和近点狗信号重合,而且回原点时老师报警210,有没有大神们帮忙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有个参数设置一下或二个信号给的距离相隔远一点
哪个参数,是定位模块的还是伺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