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PLC用CP1H,欧姆龙的,
伺服欧动器用MR-JE-40A
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走相对定位,

请问有脉冲线10和方向线35之间是否要串个2K欧的电阻接到PLC输出上?
因为目前发现伺服运行过程中监控有丢脉现象。

网友A:
首先1 丢脉冲和你串电阻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2,你发现丢脉冲的现象可以看看是不是存在了干扰

网友B:
是否串电阻根据你的伺服驱动器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1 丢脉冲和你串电阻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2,你发现丢脉冲的现象可以看看是不是存在了干扰

屏蔽线也接了,要接地的也接了,还是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蔽线也接了,要接地的也接了,还是如此,

屏蔽线单独接地  还要屏蔽线别和强电一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单独接地  还要屏蔽线别和强电一起走

单独接地,

网友C:
不需要串电阻,线缆用屏蔽双绞线。
驱动器的PA13第二位设置为指令脉冲在500kpps以下

网友D:
1,需要串电阻的情况一般是控制器接受脉冲为低电压5V,多见于步进电机,伺服控制器不需要串电阻2,伺服丢脉可能是1电磁干扰,强电干扰,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远离强电,比如变频器等屏蔽层单边接地,同时加屏蔽磁环,可以起到屏蔽高频杂波的效果。。2检查一下24V的压降。。。3还有就是控制器的设定了可以加我的群欢迎加入PLC交流,群号码:397346921,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E:
建议还是串接2.2K的电阻,这样抗干扰能力会大点,线最好是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分别接地与接0V,希望此操作可以帮到您。。

网友F:
PA13设置滤波就行了。

网友G:
和那位大神说的一样 这个好像有滤波器选择的
小罗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