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最近在编制一段很简单的模拟量转换FB块时,监视数值转换不对,但是仿真模拟监测数值是没有问题,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因为FB块内变量不保持,在FB结束后变量内存空间会被系统回收,因此你如果要监控,请使用单步监控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FB块内变量不保持,在FB结束后变量内存空间会被系统回收,因此你如果要监控,请使用单步监控的方式。

这样呀,但是一直都在循环扫描,变量应该是保持的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呀,但是一直都在循环扫描,变量应该是保持的才对。

你的变量类型是VAR类型,并不是静态变量或者IN_OUT,因此无法保持。

Good Luck~

网友B:
最好发你的程序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量类型是VAR类型,并不是静态变量或者IN_OUT,因此无法保持。

Good Luck~

var的值不保持我能理解,可关键是var out输出的值都不对,仿真模拟的时候是对的。我把程序上传一下,大侠们帮忙看看,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之前是用过西门子的FB,这次说是试一下三菱的就出现了这种问题,打三菱客服说是让我清除内存试一下,下载后有CPU有时会出现4101报错。
附件: 新 - 副本.zip (198 K) 下载次数:36

网友B:
你的程序我模拟了一下,没发现有你说的问题。是不是实际应用时,对应的软元件有其它的外围通讯设备给PLC赋值了,比如触摸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