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用交换机,通讯不是很稳定,估计是交换机不好。
换ppi 数据线通讯
居然无法上传 下载

谁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西门庆儿子的死猫特2B系列是用网线通讯读写程序的

网友B:
STEP 7‑Micro/WIN SMART V2.3 和 S7-200 SMART V2.3 CPU 均引入了以下新功能:

新 CPU 型号

S7‑200 SMART 具有四种新的紧凑型串行 CPU 型号:

CPU CR20s AC/DC/继电器 (6ES7288-1CR20-0AA1)

CPU CR30s AC/DC/继电器 (6ES7288-1CR30-0AA1)

CPU CR40s AC/DC/继电器 (6ES7288-1CR40-0AA1)

CPU CR60s AC/DC/继电器 (6ES7288-1CR60-0AA1)

说明
CPU CR40 和 CPU CR60

S7-200 SMART CPU 固件版本 V2.3 不适用于 CPU CR40 和 CPU CR60 型号。

状态 LED 状态

现在,如果强制施加一个值,则所有型号 CPU 在 1 Hz 时闪烁的都将是 STOP LED(在 RUN 或 STOP 模式下)。

高速计数器 (HSC)

HSC 新功能包括:

SR 和 ST 型号 CPU 的 HSC 数量由四个增至六个。新的 CRs 型 CPU 配有四个 HSC。

SR/ST30 CPU 现已针对 HSC4 使用高速输入 I0.6 和 I0.7。这意味着 SR/ST30 CPU 比其他 SR/ST 型号多一个 200 kHz 计数器。

STEP 7‑Micro/WIN SMART 支持 USB/PPI 串行接口

现在可以使用 USB/PPI 多主站电缆通过以下任意串行端口对所有 CPU 型号进行编程:

RS485 端口

信号板端口

DP01 PROFIBUS 端口

固件和软件都必须V2.3版本的,才能用PPI多主站电缆进行上载下载,监控等之类的操作

网友C:
用网线或者固件升级到2.3(软件同步)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是用网线上传不出,2.2版本,下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