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菜鸟求问,第一次用台达PLC做单轴项目
PLC为台达EH3,伺服为台达B2伺服,硬件接线都对,原点可以回
回原点之后,手动电动运行,不管前进后退,伺服只往一个方向转动,必须得其中把Y1置位才能往另一个方向转动,这是正常的吗?
另外M1029每次发完脉冲会置位,这意味着我多次用定位控制指令之后,用M1029做其他动作执行条件都要用完之后在复位掉,以免起冲突,这也是正常的吗
台达是否有类似于欧姆龙的读端口脉冲的指令用于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伺服的速度,欧姆龙有PRV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A:
单轴的用EH3的是不是 太浪费了
强制的Y1才能有方向 这个确实不正常
M8029是会有一个扫描周期的ON时间 重复用 建议间隔一个扫描周期
至于读取端口脉冲指令 台达的貌似没有
个人建议你手动前进和后退用PLSV这个指令  用了2年多的台达PLC的经验告诉你台达小型PLC的脉冲输出指令好像有BUG的现象 就是方向容易出一些问题 不知道是因为硬件的问题还行软件的问题  反正偶尔会出现方向错误的现象
真诚感谢!
谢谢回答 我用EH3是试机的,设备上用EH2  我用PLSV试一下吧
huiyang

网友B:
驱动器模式选择 可能没选对。
热心助人!
模式没选对指的是什么?用的PT模式啊,现在能动,就是反转的时候必须要把Y1置位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huiy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模式选择 可能没选对。

你发负脉冲,Y1应该是通的。用不着置位。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我看到Y1置位,也就是不管发正的还是负的 Y1一直都没有置位过   不管是DDRVI 、DDRVA 还是ZRN指令  必须要把Y1置位才能反转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我看到Y1置位,也就是不管发正的还是负的 Y1一直都没有置位过   不管是DDRVI 、DDRVA 还是ZRN指令  必须要把Y1置位才能反转quote]引用第3楼huiyang于2017-10-31 11:04发表的  :

你发负脉冲,Y1应该是通的。用不着置位。

网友C:
1,伺服指令脉冲输入模式
2,从伺服读取速度,采用高速计数器,读取编码盘Z相信号
huiya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我看到Y1置位,也就是不管发正的还是负的 Y1一直都没有置位过   不管是DDRVI 、DDRVA 还是ZRN指令  必须要把Y1置位才能反转quote]引用第3楼huiyang于2017-10-31 11:04发表的  :

你发负脉冲,Y1应该是通的。用不着置位。

就是位置模式中,好像也有两个选向,有一种是正负脉冲模式。另一种是脉冲加方向。

网友D:
在每次扫描的程序中不可以用二次以上的定位指令。这样Y1相当于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E:
你的问题应该和d1336的当前值有关,而且既然你用了drvi了,那,只能只能用Zrn.plsv.drva这些定位控制指令.用其他脉冲指令容易出问题。如果d1336的值为负数,定位指令自动反转了。就会出现你的问题了。

网友F:
进来学习学习,知道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知道越少
QQ:611369538

网友G:
手动请用plsv 指令

网友H:
既然你置位Y1才反转,那你就置位吧,正转就OFF。本来Y1就是方向选择的。

网友I:
为什么我用的时候一样用的没这个现象,你可以打台达技术支持电话,相信会有很好的解答,你这个我也说不出原因

网友J(2017-12-12):
进来学习一下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