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7-10-30):
请教大师: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触摸屏手动步进电机正反转动作正常,按下自动按钮后接近开关有信号但步进电机不动作。

网友A:
程序要上传上去 要不然谁知道

楼主:
对不起,厂家不给PLC密码,进不去。接近开关控制步进电机,PLC有输入型号无输出

网友B:
用解密软件,是什么型号PLC
fengxingtian

网友C:
可以看看PLC IO信号接收是否正常,看看接近开关的信号PLC究竟有没有收到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D(2018-03-02):
可能没有收到信号

网友D:
自动时用什么指令控制的?是不是指令参数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