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SMART PLC如何处理子程序里的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A:
有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p,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p,n

楼主问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SMART  子程序里不能使用上升沿、下降沿、定时器、计数器?将它们移到子程序外面处理是可以,如果做库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ART  子程序里不能使用上升沿、下降沿、定时器、计数器?将它们移到子程序外面处理是可以,如果做库就比较麻烦了

子程序里定时器计数器我用过,如果做成功能块或者库的话每次调用要手动修改地址,小范围的用可以就是每次修改地址麻烦点

网友C:
用一个INOUT BIT点做一个上升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