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请问一般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流程是怎样的?是不是直接写程序通讯就可以了?需要设置什么吗?大侠们给个详细点的过程让我了解下,好容易上手
在线等大侠们~~拜托啦

网友A:
问变频器代理支持modbus?还是别的通讯?
问PLC代理是否支持主modbus或和变频器一样的通讯?
把他们两个叫到办公室 开个研讨会
支持的 也支持他们 首次使用1000台
绝对屁颠屁颠的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变频器代理支持modbus?还是别的通讯?
问PLC代理是否支持主modbus或和变频器一样的通讯?
把他们两个叫到办公室 开个研讨会
支持的 也支持他们 首次使用1000台
绝对屁颠屁颠的过来了

咋没听懂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变频器代理支持modbus?还是别的通讯?
问PLC代理是否支持主modbus或和变频器一样的通讯?
把他们两个叫到办公室 开个研讨会
支持的 也支持他们 首次使用1000台
绝对屁颠屁颠的过来了

老板都 得来

网友C:
这个可以有,100台都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咋没听懂捏。。。。

         钱大爷有面子呗。

网友E:
其实现在很多触摸屏可以驱动变频器 MODBUS RTU 通讯,感觉没那么麻烦。

网友F:
看变频器支持哪一种通讯方式

网友G:
我用3U +485bd 和欧姆龙变频器搞过,MODBUS RTU,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3U +485bd 和欧姆龙变频器搞过,MODBUS RTU,难度不大。

我看了一下你说的这个,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弄吗?说明书看得不太懂

网友H:
先要确定变频器有什么接口,支持什么协议,一般来说都是485的;
然后设置好通讯参数、波特率、站号等
然后PLC上都有专门的指令用来读或者写变频器,像三菱的IVDR写、IVCK读,这些看看通讯手册上面就有
  • 下载积分:+1(ys小样) 热心助人!

网友I:
PLC 输出0-10V或 4-20毫安控制变频器好做一些 程序也好写 然后在变频上设置一下参数 改成端子控制。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modbus控制 程序写起来麻烦点
看你现场具体情况了

网友J:
什么PLC和什么变频器都不说清楚,需要什么功能,三菱自己家的plc和自己家的变频器是最好做的,有专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