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两线制传感器可以接在一个电源上吗

楼主(2017-10-30):
有两个两线制传感器可以接在一个24V的电源上吗

网友A:
只要电源容量足够,接多少个都可以。

网友B:
可以,最好还是加两个继电器,可靠的多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C:
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D:
反过来想,难道有10个传感器要接10个电源?所以嘛2楼说的对,而且传感器功率小,一般可以接很多

网友E:
要是不能接 那问题大了 做开关电源的要赚死了

网友F:
肯定可以啊
huiyang

网友G:
两线制传感器 是共电源一极的。看下原理图阿。

网友H:
可以接在一个电源上
最好每个传感器加上一个熔断器
这样更好些

QQ:1121930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