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CPU SFC 块启动问题

楼主(2017-10-30):
求教哪位大神碰到过类似问题:
输入程序到CPU,SFC块的数量例如是10个,使用链接继电器B启动和结束块。
新的PLC没有问题,运行正常,
另外输入新的程序,SFC块的数量例如是12个,同样使用链接继电器B启动和结束块。
这是会出现一部分SFC块不能起动,即使链接继电器已经置位。
请问怎么解决?多谢多谢!

楼主:
程序在电脑上模拟没有问题,SFC块启动正常

网友A:
启动哪里的SFC块?是本CPU的还是2号CPU的?还是3号

楼主:
启动本CPU的SFC块,大神遇到过吗?问三菱客服,只说是找代理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