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50触摸屏,参数设置画面,密码掉电无法保存怎么办?

楼主(2017-10-31):
三菱GT1050触摸屏,有一个参数设置画面,进入修改参数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100”,然后还有个“修改密码‘按钮,修改密码为”200“后,重新断电,密码又变成了”100“,密码掉电无法保存怎么办?

网友A:
你要不用PLC内部寄存器设置密码

楼主:
哦,您的意思是,他编程的时候,触摸屏密码寄存器对应PLC没有选择掉电保持寄存器吗? 有没有可能是触摸屏组态的时候,设置了密码掉电不保存呢? 我打算下载一个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看看是否能 把触摸屏程序上载到电脑,再好好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触摸屏好多都不支持上载功能的 上载了会白屏

网友C:
三菱可以吧,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好多都不支持上载功能的 上载了会白屏
三菱触摸屏和威纶通触摸屏、海泰客触摸屏应该可以上载的。这些的我都有上载成功经验。
三菱GT1050触摸屏,参数设置画面,密码掉电无法保存怎么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