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L系列Modbus TCP通讯

楼主(2017-10-31):
请教各位,三菱L系列是否支持Modbus TCP通讯?如支持,需要什么模块?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PLC和什么通讯?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4778.html

楼主:
和下位的一个仪表,modbus RTU是可以的,但是希望可以用TCP

网友B:
内置以太网使用通讯协议功能,可以实现Modbus TCP通讯。

楼主:
还得请教一下,PLC这端需要如何设置?不知道您这边有无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C:
网使用通讯协议功能,可以实现Modbus TCP通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内置以太网功能,使用通讯功能可以进行TCP通讯,还得请教PLC端如何设置?昨天设置了,通讯有异常。是否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参考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D:
L系列PLC做modbus-RTU通讯

网友B:
指令:
SP.ECPRTCL "U0" K1 K1 D300 M300
"U0" 为虚拟IO地址,内置以内太网不可修改。
K1 打开设置中的连接1
K1 连续协议执行的数量,最多8
D300 控制数据
M300 执行完成位
SM1354 内置以太网的通信协议准备就绪.
下载积分:+1(乐活伞) 好贴好贴!
三菱L系列Modbus TCP通讯
http://ymmfa.com

网友B:
指令使用和GP.CPRTCL基本相同(比如控制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Modbus TCP L系列的要自己编写程序,而且现在没有网口模块,最后还是使用串口模块,通过Modbus RTU通讯,已经完成。多谢大家回复!感激!!!

网友E(2018-08-22):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216364]
[attachment=216365]
老大,有这方面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