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s7-200的大神帮我解释一下这段程序吧

楼主(2017-10-31):
谢谢啦

楼主:
不要路过啊 ,大神们

网友A:
转浮点数-相除-相乘-传送

网友B:
同意楼上,将一个int类型数进行除4000再乘以360后输出

网友C:
LD0是个双整数,通过数据类型转换成浮点数才能进行浮点数运算

网友D:
SM0.0 上电始终置1
将双整数LD0转为浮点数(实数)存入LD8中
LD8除以4000结果存入LD12中
LD12乘以360结果存入LD16中
再将结果从LD16移到LD4里

网友E:
额,没看的明白

网友F: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带参数 写的 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