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简化的问题

楼主(2017-10-31):
图中的比较语句怎样简化,可以不用把连续的区间D1741~D1754都罗列出来?通过变址行不行,怎样写?

网友A:
ADDP D10Z0 K1 D10Z0加的是寄存器里的值,而不是加的地址位啊
下载积分:+1(ca8983) 好贴好贴!

网友B:
应该用FOR循环来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
FOR K23
INC Z0
D7140Z0
next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ST就几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