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变频器就地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7-10-31):
各位朋友 有没有远距离调节变频器转速的信号器?
电位器调速一般距离比较近时使用,如果距离很远用电位器估计不合适。
4-20mA电流信号相对比较可靠,
是用电流信号发生器(面板安装的),还是电位器+转换器比较可靠?
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仪表或方案能推荐一下?
先谢谢工控朋友们了!!!!!!!!!!

网友A:
使用电流信号,距离远,会发生零点漂移,应当串入电阻
调试时要注意到这一点

QQ:1121930977

网友B:
首先看多远。呵呵

网友C:
用电压0-10V也可以

网友D:
我成功试过电位器控制距离10m左右,0~10V电压调节。

网友E:
距离太远都会零漂,以前两个站点太远,中间使用以太网连接两台PLC,一个主机一个从机,主机发送指令,从机就近控制变频器。不知道对你有用。

网友F:
改用电压信号控制0-10V可以外加电源供电。

网友G:
使用无线遥控器最大控制距离可到50米

网友H:
自制4一20mA,5号电池串限流电阻和电位器,仅供参考。
距离超远用无线或GP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