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此功能的电路板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7-10-31):
如图:X轴Y轴单独按轨迹运行。
要将XY轴的2路伺服编码器的差动输出接到上位机的一个接口上,上位机根据运行速度与长度输出激光扫描的结果。
现需找一块电路,X轴运动时,上位机接收X轴,关闭Y轴。 Y轴运动时,上位机接收Y轴,关闭X轴。 目的就是上位机只要一个实时长度的数据。
想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同事讲怕信号干扰与延迟。求各位推荐好的宝贝。

网友A:
你以为固态继电器真的是继电器么,里面是可控硅,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网友B:
就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接感性负载有关断延迟。

网友D: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 关断是由你的上位机来实现还是说这块电路板来实现,如果由电路板来实现那你要给电路板一个判断依据(信号)
求有此功能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