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X Developer8.86 安装出错求指导解决解决

楼主(2017-10-31):
如题,win 7 32位,GX works2已成功安装,想看以前老的文件装GX Developer8.86装不了,求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GX Developer8.86 装新系统,的确是看运气的。
重启一次如果装不上就算了。

网友B:
直接装work2,都不用GX developer了

网友C:
想看以前老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以前老的文件
这个我是知道的,只是习惯了GX Develope软件界面风格

网友D:
这个好象只有楼上这个办法才行,装了新的就不好装老的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新的先删了再装旧的然后再把这个新的装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