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汇川IS620P伺服

楼主(2017-10-31):
请问汇川IS620P伺服可不可用QD70P4定位模块实现回零和定位控制?请大神们告知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可以啊 汇川IS620 功能很强 用 plc单个输出点也可以控制伺服回原点
偏差脉冲计数器是不是可以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