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错 误代码手册谁有吗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2017-10-31):
引用楼主huanyu330于2016-03-12 22:11发表的 请教三菱错误代码~~!! :
Q00JCPU 错误代码: 1500 AC/DC DOWN
这个一样,然后有说明的

网友A:
软件系统监视会有提示的

网友B:
这个代码算不上是错误,因为很多操作都是PLC在运行时,外部供电强制断开电导致PLC供电停止。

网友C:
这个网上查一下都应该有的吧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