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1):
请教下 5台变频器和电脑通讯 那种连接方式好 现在可以用USB转485连接  但5个太多了   485总线没有用过 如果走485总线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A:
不需要什么硬件,就是USB转485就可以。
从USB转485的A B口接到一台变频器   然后再从变频器上并联第二个变频器  这样吗

网友A:
是的,
USB建议只用于调试,实际工程建议采用com转485。
那终端电阻还要吗 怎么加呢  看介绍都有提到

网友B:
一个USB转485就可以了,或者买个板卡,PCI串口
都接到485上
电脑是工控机 有232的口 转成485的  多个变频器的A B都接在一起吗

网友A:
调试时,线路不长没干扰不用加没问题,
实际工程建议加上,一个120欧的电阻,不用几分钱。
好的  谢谢了  我的距离就2、3米

网友C:
这个几分钱,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几分钱,有这么便宜吗

买过电阻没有?
碳膜的5块钱可以买到1000个。 金属膜的也就1,2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