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1):
本人在工作中见到过的一些接线编号
1:同一条线二端同一编号,这种编号会在同接点但编号不同 这种接线在配电柜上的二次电路中 通过接线端子排连接,在维修中不好查找。
2: 所有连线能连接在一个点上 (通过接点相互连通的线)同一编号 这种编号在维修中好查找。
3:控制电路编号有没标注规范?

网友A:
遇到的都是一条线两端同一编号,容易做接线表,接线人员比较好接或自查,检验人员好检查。

网友B:
以前的项目都是按照同一接点统一编号,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一楼 同一条线二端同一编号 如果同一结点引出多条线 就会产生多个不同编号。如图一的03号接点就会有三条线引出 产生出图二的编号  接线与维修会不会混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项目都是按照同一接点统一编号,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进口设备见过这种接线,同一条线两端编号不一致,一端编号比另一端编号加1。设备带的原理图与实际接线对应得起来。

网友D:
接线编号与原理图只要一致,影响不大。

网友E:
绘图规则要求:同一端点导线(不论多少条)两端必须同一编号,以示它们是同一电气(节点)位置。每一个元器件的不同端点,不能用相同的编号,以区别它们的不同端点(联接点)位置。

如果不按这个规则绘图接线,那么你会在实际(特别是维修中)中就不知所措。

还有许多编号规则,因很久不使用,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F:
首先,只要原理图和实际接线标号一致,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我还是推崇同一条线两端同号这种标法,理由是方便查线。
比如下面这种情况:
几百条线,一端在10楼,另一端在1楼。接完线发现有问题,需要查错。根据图纸判断问题可能出在节点M(1#线A端),恰好M点有几十条线接在一起。如果按照同节点同编号,那根本不知道拆除哪根线判断故障点。如果是每条线一个编号,就很容易拆除怀疑的线头以判断故障。

总结来说,简单项目(比如单个电柜)同节点同编号比较方便。 大型的项目,还是每根线不同编号为宜。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B:
对于线缆或一组线,一般都是跨接两个不同电气设备,电缆两端一般标线缆编号。对于电气柜内的回路线芯,还是同一接点一个统一编号。也就是电缆编号与线芯号都需要标注。

网友B:
电缆编号一般用挂牌标识,柜内回路线芯编号一般是套号码管。两者用途不一样

网友G:
这么复杂,学习了~~~~~

网友H:
第一种是电位编号,相同的电位点使用相同的编号。优点是脱离图纸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对电路进行检修。
第二种是导线编号,每一根导线有唯一的编号。优点是大型设备便于配线,不会出错,但最大的缺点是脱离图纸的情况下维护很麻烦。
我的观点是,小型设备图纸容易丢失,使用电位编号为宜。大型设备图纸保存都比较完整,使用导线编号为宜。
下载积分:+5(liuaihua99) 赞同! 解释简单明了!

网友I:
同一根线同一编号
QQ:611369538

网友J:
第二种是导线编号好象还带有电气元件,检修时可以从线号上看出来本导线是从自那个元件引来的

网友K:
现在的电控箱(柜)大部分用远端标注法,有利于查线。还有近端标注法,此标注法便于更换元器件快速连接导线,查线必须有图纸。

网友L:
又多种并线的也好处理的,跟后缀或者加前缀符号,区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