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变频器是什么意思,铭牌380V,却是2个进线柱,冒烟了

楼主(2017-11-01):
如图所示,西门子V20的变频器,0.37KW的,电源2个接线柱。但是铭牌侧显示三相380进线,结果接380V,冒烟了。晕,怎么回事呢,难不成铭牌贴错了???

网友A:
的确贴错了,明显单相的

网友B:
明显是单相的

网友C:
中国做的就这样。明显不符的地方应该联系一下经销商。

网友D:
一般0.5kw以下均可但單相不是標錯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新的烧了可以换

网友F:
这是单相220V的,但是铭牌为什么会是380V,西门子的怎么会这么奇葩,会不会是山货

网友G:
西门子贴错铭牌,这可是致命的错误,有没可能是山寨品,因为这系列用的人多

网友H:
进线是单相230,标着L1、L2/N。输出接三相电机。名牌看着头疼

楼主:
晕。烧了已经。西门子也犯这样错误。我深信铭牌接入380。然后冒烟。我感觉这个不是假货。

网友I:
楼主是不是碰到假货了?

网友J:
绝对的山寨品!

网友K:
很少有单相380v的设备,一般都是三相220v。

网友L:
想长期合作的卖家会给你换台新的,另外去西门子厂家核对下具体情况,给个说法。

网友M:
标着L1、L2/N。这样标识可以接220V,也可以接380V,变频器的原理就是把交流变直流再逆变成交流的。

楼主:
有2台机器。其中一台接380烧了,另一台不敢试了,我原本想既然标着380V,又考虑功率低,是不是本来就接两相380就可以运行的。结果试机就冒烟了。

楼主:
我感觉这个市面现在没有山寨吧。板子和壳子都可以做了??这个不是西门子PLC,感觉山寨不太可能

网友N:
标的L1 L2/N,那就可以接二相380V或单相220V了,不确定的情况下应该先接220V测试才保险吧。

网友O:
要看说明书,印像中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当时是反复看了几次说明书的接线图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海纳百川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标的L1 L2/N,那就可以接二相380V或单相220V了,不确定的情况下应该先接220V测试才保险吧。
是的;必须先这样试试看;
真诚到永远

网友Q:
一看单相的,那有个N。

网友R:
这个有可能是个山上的

网友S:
楼主使用的是翻新货品。

网友T:
看端口是220的。L1L2的标识不一定是380的,双火线220。这个应该是高仿,
隔行如隔山

网友U:
明显的标识L1,L2N,表示电源是接单相220v或者三相220v,自己接错电源怪谁。

网友V:
买到山水货了

网友W:
铭牌字迹本来就不清楚还是你没拍清楚,如果本来就这样那很可能是山里来的

网友X:
小功率单相。然后最好是进官网查查型号手册看看。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自己没有确认,掉入了别人的陷阱。如果没接线前确认有问题。直接退了。接了线。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替人背锅。

网友Y:
错版,值钱了

网友Z:
很明显220的,L1 L2不代表380,后面有个N意思就是单相220或者两相220,你应该看到标签直接找供应商,380不应该接上去

楼主:
现在就想知道,这变频器市面又不值钱,也不是什么西门子PLC模块或是CPU,怎么会有山寨品?这个值当翻新吗?市面这个V20变频器也有翻新货?

楼主:
知道三菱PLC或是三菱Q,或是西门子300的PLC模块,这类的都有翻新货,但是西门子的这个小V20变频器,现在市面也有翻新货?

网友AA:
v20是220v的

网友AB:
你的采购渠道有问题,厂家不可能出这种错误,唯一的解释就是翻新标贴错了。V20你这个型号上进线是三个孔,L1,L2/N,L3。

网友AC:
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是垃圾,我们用的,经常出问题,换三菱的就解决了。

网友AD:
假货的可能性为99.99%

网友AE(2018-01-11):
认真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AF:
你需要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AG:
水货一个

网友AH:
应该按照说明书来接线,这样就避免出错误

QQ:1121930977

网友AI:
假货
工控人加油

网友AJ:
明显的水货。

网友AK:
以后要小心了!!替楼主难过!

网友AL:
买到假货了

网友AM:
今天现场调试刚坏了一台V20,报A507

网友AN:
标签贴错了,联系供应商换吧

网友AO:
找供应商换货!

网友AP:
这个肯定就是假货了,铭牌都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