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语序?

楼主(2017-11-01):
请高手指教,这是三菱什么语序,

楼主:
可以转成梯形图吗

网友A:
ST语言,也叫做结构文本语言,类似于Pascal语言。
无法转换为梯形图。
Good Luck~

楼主:
刚刚查到了,有点复杂。谢谢

网友B:
里面的语句没有用到ST专用的一些指令的话,可以间接转成梯形图。把编译好的ST程序写入PLC,再去读取PLC的程序,选择不读去源代码

网友B:
从你上面截取的ST来看,都是位的判断和位的操作。指令都是OUT居多。IF语句生成CALL语句

网友C:
个人觉得,结构文本,作数据计算很方便,如果象这样的逻辑处理用文本做真的不好!

网友D:
一看楼主头像,差点认成方块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