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哪种情况用步进比用伺服好

楼主(2017-11-01):
哪种情况用步进比用伺服好?

网友A:
要求成本低,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B:
步进除了低转速区间转矩大点,价格便宜点,真想不出其他的优势。
下载积分:+1(monk161) 低转速区间扭矩大
下载积分:+1(浪嗨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主要是成本考虑,技术上还是伺服好
daiz@yaskawa.com.cn

网友D:
低速,大扭矩,低成本,对转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
QQ:611369538

网友E:
对精度要求不高。接受的了振动。很多电缸用的是步进马达。如果对机械设计没几年功底,很容易翻船。负载的重量,马达的最大推力。步进马达的问题比较犀利。比如,脉冲式,运动过程中被外物卡了一下。可能就认为已经跑到目标位。机器不报警,继续下一个动作。很容易引起撞机。一般维修的时候都是奇怪的问题。写程序是都是一般流程,中间没有考虑到,假如发生异常,机器如何下一步的动作1。

网友E: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不如用mr-je的马达。精度可以。也不贵。

网友F:
带编码器的 混合步进 就不错啊 精度高 扭矩大 转速也高 最重要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G:
除 了 成 本 低 以 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