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套搬运设备,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7-11-01):
我这有一套搬运设备 带编码器的缸负责码垛,码垛一共码六层,因为码垛每增加一层油缸的行程都会有变化,需要变化六次,每次下降的距离都会减少20公分,
具体点就是物料通过传送带到油缸下方油缸把活肤夹走然后在放到另一个传送带上进行码垛,码到六层后货物打包就运走了,油缸动作的过程怎么编写,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的是什么PLC和什么类型的编码器?这个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用ADD吗
比如我MOVP K1000 DO
ADD DO K200 D0 这样可行吗?

网友B:
最好画个图好一点

楼主:
台达plc+旋转编码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不复杂,多看资料就好了
用ramp 指令可以吗
工控人加油

楼主:
看的差不多了 谢谢